楼主(2006-02-28):
用触摸屏怎么控制软启动柜?是否必须通过plc连接软启动控制柜,然后再编程显示到触摸屏上?

网友A:
除非你的触摸屏自带有一定的I/O点,否则只能通过PLC来控制;

网友B:
对,二楼讲的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的触摸屏自带有一定的I/O点,否则只能通过PLC来控制;

同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触摸屏怎么控制软启动柜?是否必须通过plc连接软启动控制柜,然后再编程显示到触摸屏上?
楼上的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