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1):
我的松下A4伺服电机没有速度控制模式,可我的控制器只能输出0-10V模拟电压,有没有现成的芯片能将模拟信号转化为受控的脉冲信号?

网友A(2006-04-05):
松下的 有速度控制的    不管你使用的 脉冲的 或者是模拟的
5v也是可以接控制信号的
如果有需要可以发邮件给我
abt666@SINA.COM   021-63577504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