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时钟问题

楼主(2006-03-01):
请教三菱PLC 中DIV d8030  K5 中d8030 的具体参数会怎么变化呢

网友A(2007-01-28):
怎么没有高人来指示一下呀

网友B:
D8030不存在,所以你的指令也就不成立

网友C:
D8000以后属于特殊寄存器;

网友C:
D8013~D8017才是对应的时钟;

网友D(2007-11-05):
FX1S   D8030是可调模拟电位器的读入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