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1):
我单位的PLC接的UPS不间断电源有两条进线电源,一条运行,一条备用,我们在进行电源切换时,UPS不间断电源不起作用,但UPS不间断电源运行正常,造成PLC失电,造成自控跳停,
请教高手,什么原因

网友A:
找UPS厂家看看,UPS有故障了

网友A:
还有,你表述得不清楚,搞不清楚你说什么么

网友A:
还有,你表述得不清楚,搞不清楚你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