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1):
我想问问各位高手,一根2*4的互套线,能带多少台电脑
怎么计算的 谢谢各位高手了 很急在线等

楼主:
或者说2乘4的互套线 能负载的最大功率能是多少瓦?

网友A:
6千瓦至8千瓦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 能问一下是怎么计算的吗?感谢了。

网友A:
不同的环境(主要是温度)下,2/4护套线安全栽流量是25A到35A左右.220V电压下每千瓦功率的电流是4.5A.所以是6到8 KW

网友B:
最好用三芯护套线。接地线不应省略。

网友C:
我通常都是1平方带2KW这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