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1):
有一台富士FVR-E9S 变频器控制一台1/4HP的电机,电机Y型接法,采用三相380V供电时额定电流为0.85A,该系统使用一直正常。昨日,机械传动系统发生故障(电机是带变速箱的,输出轴齿磨损,导致电机轴转而变速箱输出轴不转),后更换相同厂家同一型号的电机。
     奇怪的是:换电机后,系统每运行几分钟后就报“OL”故障,起初以为机械安装有问题或变频器输出线路过长所至,将电机直接接在变频器的输出端,读变频器显示的电流为1.00A,同样运行几分钟也报井。电机是新的,直接接三相电源电流为0.7A,电机应该没问题。
     检查了一下变频器的设定参数,如下:
  基本频率(参数F04):40HZ    最高频率(参数F03):75    额定电压(参数F05):380V
 电机参数:%R1(参数F75)为10.3   %XI(参数F76)为24.89
    觉得基本频率的设置不合理,于是设F04=50,F03=60,并对电机作了自动识别,
识别后参F75=19.39,F76=19.16。
    再次启动系统运行,电机电流变为0.67A,系统不再报井。
结论:1) 通常情况下,系统的基准频率只能设为50HZ,否则可能改变电机特性
      2) 更换电机后,应该对电机作参数识别
    通过此次故障处理,更加深刻地体会版主经常强调的以上两点。在此感谢任老师和论坛的大侠们!

网友A:
好东西要大家分享!!!
事例能说明一切。。。。。

网友B:
大哥:你技术不错搞工控多少年了,我想向你学习一下经验!是的国产电机应将基频调至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技术不错搞工控多少年了,我想向你学习一下经验!是的国产电机应将基频调至50HZ.
哪敢谈”技术不错“,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和交流!

网友C:
我也有遇到过,频率40,但我不能调成50,否则对工作台来讲速度太高。过流的情况有时有,有时没有,有时好多天一次,有时一天几次,我该怎么解决?我的是西门子MM440。

网友D:
楼上的上限限制住就可以了。方法可以有很多的。

网友E:
呵呵,可以改为标量控制就不用识别了,基本频率不能更改,必须要明白V/F的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