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程序的编写

楼主(2006-03-01):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速度程序的编写,我看过好多都是统计一定时间(如30秒)内的计数器值,但这有个麻烦就是在设备起动的30秒时间内没有速度指示,再有就是刷新太慢,并且数值是双数(因为要*2),要想把取样的时间缩短,误差就更大,用两个相邻脉冲间时间当前值来做的话,显示出来的是一个不断增长变化的数值,只有最后一次显示的才是正确的速度值,也不方便,请教各位老师,我应该怎么编写速度的程序呢?谢谢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就行了,但是小弟我没有亲手试过!现在各种PLC功能强大编写起来应不是很麻烦!

网友B:
刷新慢可以做个缓冲区,输入值用滤波处理

网友C:
"用两个相邻脉冲间时间当前值来做的话,显示出来的是一个不断增长变化的数值,只有最后一次显示的才是正确的速度值," ,你这个是有加速度存在吧。如果是这样,那计算出来后的结果是有加速度量的,你只要把加速度计算出来,那么你的初始速度就可以推算出来,这样到达稳定速度时候的速度也就可以推算出来。

楼主:
加速度倒是存在,但不一定每一次都一样大,,我说的是比如我才开始时两个相邻脉冲间时间是1秒,则显示出来的则是一个计数器从0在一秒内上升计数到1000,只有最后0.1秒显示的才是真正速度值

网友C:
有点搞不清楚了。

网友D:
三菱的FX就有一个速度指令SPD 西门子的PLC好像没有这些方便指令
像交替输出指令 ALT也没有

网友E(2006-04-29):
物理上讲的很清楚了。
瞬时速度是无限逼近最近的采样点的。
这种波动恐怕不可避免,如果它反映了实际。除非你不需要事实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