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1):
本人是电机的初学者,今日看到有关无刷直流电机的东西,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清楚,想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

1、扭矩与电流成正比,那么控制扭矩的时候,是控制电流值的大小,还是用电流的换向时刻控制扭矩?

2、电流的换相,控制的是扭矩还是转速?还是两者都有?电流的大小对控制有影响吗?

3、扭矩大了,电机转速会变大吗?两者有什么固定联系?

4、感应电动势与电机转速成正比,但是在对电机控制的过程中,电动势参与控制了吗?还是只是电机工作产生的一个量?

5、电流的换相,控制的是扭矩还是转速?还是两者都有?电流的大小对控制有影响吗?

6、在引入电流反馈的时候,是否是把反馈电阻上的压降转化为电流值判断的?还是别的方法?

7、PWM控制的时候,是调节占空比还是周期?周期改变吗?是周期改变换向时刻的吗?

8、保护的续流二极管中的电流方向,是不是应该与电机某绕组通正向电流时的方向相反?

由于刚接触,很多问题模糊不清,希望高手们给与指点!谢谢!!
天天天蓝

网友A(2008-07-13):
换向时刻对转速是有影响的,但主要影响的还是扭矩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的换向就和有刷直流电机的换向是一样的,只有当转子转到响应的位置时才发生换向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该时刻是不得不换向.所以无刷直流电机的转速大小主要还是有扭矩大小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电流大小决定的更换向时刻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