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答复

楼主(2006-03-01):
热继电器整定电流大小是电机铭牌上标的额定电流还是实际工作时的测量的电流的1.0~1.1倍?

网友A:
晕,当然是额定电流了?

楼主:
用额定电流热保不太起作用,2楼 不信去试,电机烧坏还会出现,书本上的不太对,应为额定电流的0.6~0.8,相当于测量的电流的1.1~1.2倍。不是高手!

网友B:
每个厂家的不是很一样,热继电器的说明书上有具体的参数。他是它上面短暂的过流也没事,有个时间问题,元件附的说明书很清楚

网友C:
应为额定电流的0.6~0.8倍,测量电流的1.1~1.2倍,这是我工作中总结的,
还有就是电流瞬间变大时的时间,这个时间不定,要看你的说明书了,就是那个盒里的小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