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2):
看看这段程序,请大虾帮忙注释一下
NETWORK
TITLE =
A(    ;
O    M    80.2;
O    Q    3.0;
)      ;
AN   I     8.7;
AN   T    19;
=    Q     3.0;
L     S5T#5S;
SD   T     15;

上面程序段中的A(  和 )  我都从来没见过,我刚开始自学PLC,是个新手,希望大家指导.

网友A:
                        M80.2
A(  和 )====|------| |---------------
                   |      Q3.0      |
                   |------| |---------|
现在看懂了吧?

楼主:
谢谢了,我再揣摩一下

网友B:
1------------1M80.2 1------------1  I8.7  1----1 T19  1----------------(Q4.0)
1      1                     1
1      1-----1 Q4.0 1----1
       1                                                                        T19
       1--------------------------------------------------------------------------(SD)
                                                                              S5T#5S
俺没在这上面画过图,竖线用1代替了,呵呵!
SD是延时闭合继电器,不同版本有不同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