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选型问题

楼主(2006-03-02):
最近做一个液压机械的plc控制,全是开关量的,应该选欧姆龙的什么型号合适?
谁能告诉小弟呀,不胜感激!

网友A:
全部开关量控制的话,看你多少点数。
100点左右的,用CPM2AH就可以了。
更多的话,建议用CP1H或者CJ1M

网友B:
开关量?用PLC太浪费了,用自锁按钮或选择开关.如果点多就用单片机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