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救,谢谢

楼主(2006-03-02):
各位大侠,帮我一下
我用220V的电压控制一个TDGC2-0.5K的调压器,用DL13的电流继电器保护,电流整定在1.8A,可是调压器总是烧,是我电流继电器选定有错误么?头疼啊!

网友A:
调压器烧坏的原因很多啊,我估计是你的调压器的功率太小了。我没有你的接线图也不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