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2):
本人初来铡刀,请教各位高手:
     西门子S7-300系列PLC如何与IBM T43系列笔记本通讯,用什么方式最好,用什么元器件,T43的笔记本选哪个型号比较好呢?请各位尽量说得详细一些,多谢!

网友A:
如果你有钱的话,那么就用CP5512通讯卡
如果你稍微穷一点的话,那么就用适配器
如果你不想花钱的话,那么就不用连了

网友B:
用PC卡转RS232的转换卡,再用MPI适配器就行了;
记住不要用USB转RS232,很有可能是连接不上的;

网友C:
USB转232,质量好的也可以用,买时最好现场试一下

网友A:
300适配器买的时候有2种接口可以选择,RS232和USB,买的时候看清订货号

网友D:
呵呵,用USB-300的适配器就可以了!不用那么复杂!

网友E:
要不要带24V电源呀,USB也要带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