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耗制动问题

楼主(2006-03-02):
请教:
   普通异步电机的能耗制动是怎么实现的?
   具体怎么办?

网友A:
能耗制動只能用小小的電機﹐還要負載的慣性小才能用﹐一般情況來說這只是理論上可行﹐真正要用能耗來干活﹐我想還是算了吧。我也沒有看到哪台機用能耗制動的﹐效果很差

楼主:
我的项目绝对不允许电机反转  这样反接制动也用不了啦  郁闷

网友B:
电磁抱闸试试

网友C:
在定子线圈中加入直流电即可

楼主:
怎么加直流电  有点不明白  能解释解释吗?

网友D:
电磁抱闸定位准确

楼主:
明白啦   谢谢袄

网友E:
制动电机

网友F:
就是在绕组里用整流二极管和能耗电阻,当电机停电源后,转子还在转动,其转动的能量通过整流,变成直流,消耗在电阻里,实现制动.

网友G(2006-05-23):
引用 楼主:
怎么加直流电  有点不明白  能解释解释吗?
制动时交流全关断加额定电压的15-20%的直流,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5倍,按惯性大小定制动时间。

网友H(2010-05-16):
首先要明白能耗制动的原理,三相交流电机通的是交流电,产生的是交变磁场。制动阶段,给它定子通直流电,产生的方向不变的磁场,就是制动磁场。这就是能耗制动的原理。要从根本上理解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