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2):
小弟是个新手    特向各位大侠请教
我们公司现在用了一个22KW的变频器带动一个15KW的锅炉引风机,在常温下运行了约一 小时以后,变频器跳闸,同时也显示了故障原因是由于电机过载150%造成的 .  是电机配置不合理 还是另有原因呢?
 希望大侠们能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电机和变频器是配合合理的,但是你的参数没有调节好,因为引风机有很大的惯性,加减速时间停车模式电流限制以及变频器应用模式等等一系列参数都会造成上述故障.如有不明白的和我一起探讨一下:电话13172359206向先生,本人安装调试过多台引风机!

网友B:
建议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将宏应用改一改适合你的负载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