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2):
不能接電腦編程, 不知道 232 的接線

网友A:
我也有一台這種機﹐編程接口是25針的﹐可以編﹐我試過了﹐不過好象有的軟件不支持﹐我也是試了几台機才搞定的﹐也就是說好几個軟件版本才弄好

网友B:
FX2是RS422通讯;

楼主:
謝謝 四樓 yers .......
我另找到一份文件, 是
2,3,4,5,8,20,21 ......... 5
15 ........................... 3
16 ........................... 2
17 ........................... 7
18 ........................... 8
大哥給的是
2,3,4,5 .................... 5
有少許分別, 但兩個都能用
再次感謝, 資料很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