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2):
我要做一个8051的空调调温系统,我不态明白,什么地方用单片机呢,我是说调温无非就是引入一种反馈,如空气压缩机电机转数。我真是不太懂实际做是怎么个事,各位帮个忙阿

网友A:
当然不是你所说的那么简单,你做不了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就做过不过不成功!你没有技术资料是做不成功的。

网友B:
用单片机测温呗,然后控制加热或者制冷.
应该是这样吧,

1,先测温,
2,内设温度比较,
3大于上限就制冷
4,小于下限就就热
要是做复杂的话算法比较麻烦.

网友C(2006-05-16):
本人做空调控制器、需要什么帮助请联系
QQ:402146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