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2):
抽屉柜内塑壳开关的输出端连接端子温度过高,开关、端子和电线选型没有问题(已使用两年时间,最近才有发热现象),除了考虑螺丝松动,接触不良之外,还能有什么原因呢?请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A:
过电流了呗!负荷变大了呀!更换吧!

网友B:
看看端子板是不是老化了,有放电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端子板是不是老化了,有放电现象
另外就是检查一下用电回路,看电线或设备哪里出现老化或接触不良

网友D:
1.过负荷
2.接线端子螺丝松动
3.是不是铜铝搭接(铝线铜端子)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问题还在解决中。
实测线路电流为最大570A(短时间此电流工作),选用电缆为70平方3颗,应该够用了吧,我想可能有两点原因:1.线鼻子压接处有问题.2.电缆可能应选再大点的

网友E:
感觉是线径小了

网友F:
开关内的点是否氧化。

网友G:
线径太小

网友H:
线径小的问题。

网友H:
接线端子时间长了有氧化现象,以前的线径留的余量小,现在的负荷肯定比以前增加了,造成了现在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