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2):
现在在做一个太阳能船竞赛的项目,船可容纳一人,需要选择一个驱动电机,功率在1kw左右,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各有优势,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A:
公布一下电机输出转速范围参数好吗?

楼主:
啊,这个我还真的不是太懂,一般都是多少的呢?主要的选择依据是什么呢?

楼主:
我再简单说一下这个工程的内容吧,太阳能板6块,每块功率125W,电池在规则上写明了只能1kwh,最高系统的电压为52V,别的都没有明确规定,可以自行设计

网友A:
这还不行,赛船,要求速度快,螺旋桨的转速是多少?它决定了电机输出轴的转速。电机,不论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光有电压、功率的规定,还不够,转速范围很重要,它是决定选型决定因素之一。比如,低速大转矩的采用直流电机为好,高速的采用交流的好,现在的车载、船载驱动电机,都向高转速发展,又采用交流异步机的,也有采用永磁同步机的,还有采用无刷永磁直流电机的。总之,还是根据你的负载特性、转速范围,选驱动电机。你的这个电机是螺旋桨特性的,选交流机比较合适,但是需要特殊的逆变器控制。因为输入直流电压只有50多伏,太低了。

楼主:
先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螺旋桨的转速不是由电机来决定的吗?怎么通过它来决定电机输出轴的转速呢?我如何得出螺旋桨的转速呢?根据公式P=T*2Phi*n/60得到的是输出功率,这里的n我想应该是指电机的转速。这个有效功率和我从太阳能板上得到的功率之间有什么联系吗?电机是应该从电机的输入功率上去选择还是输出功率上去选择呢?

在前面的帖子里犯了个错误,是总共功率750W,而不是每块750W,否则输入功率也太大了,现在更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行,赛船,要求速度快,螺旋桨的转速是多少?它决定了电机输出轴的转速。电机,不论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光有电压、功率的规定,还不够,转速范围很重要,它是决定选型决定因素之一。比如,低速大转矩的采用直流电机为好,高速的采用交流的好,现在的车载、船载驱动电机,都向高转速发展,又采用交流异步机的,也有采用永磁同步机的,还有采用无刷永磁直流电机的。总之,还是根据你的负载特性、转速范围,选驱动电机。你的这个电机是螺旋桨特性的,选交流机比较合适,但是需要特殊的逆变器控制。因为输入直流电压只有50多伏,太低了。

总算弄明白一点了,螺旋桨转速为500RPM,选用750RPM的电机是否合适? kdrjl认为50对直流来说过低了,但我在网上粗略的找了一下,没有找到50V左右的交流电机,看到如ABB,SIEMENS等大厂商的低压电机都是三相400V左右的,哪位知道什么网站上有详细的电机资料?

网友A:
这就明确多了。500RPM,采用直流机控制更简单。可能成本还低呢。串励直流机方案。最适合车载、船载驱动。50V电压也好控制。查“伺服直流电机”,或者特种电机,在网上搜。

网友B:
用直流简单,不用再逆变,本来功率就小逆变更浪费能量了

网友C:
用直流!现在电瓶车都开到35码了,功率也不大,我看过结构,简单!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还有一些问题想和大家讨论,一般船舶都是通过控制螺旋浆的转速来达到调速的目的,是否可以认为螺旋桨是个恒转矩负载呢?就我所介绍的情况大家认为有必要是使用变频控制吗?顺便问一下变频控制的英文是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吗?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一下,找到了前面几位向我推荐的串励电机,
但是工作电压好低啊,只有12V,还有一款是24V的,但是功率有2.38KW,我认为我的情况1.6KW应该够了,但是根据我的计算工作效率只有60%,为什么这么低,这也是串励电机的特性之一吗?还有12V的电机电流实在是高的吓人啊,有没有工作在更高电压下的呢,比如50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