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2):
现有台机床,两个动力头,数控系统是840D的,现在遇见的问题是:
如何实现利用两个动力头在三个坐标上同时移动来加工零件?
望各路高手指教指教,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是想让两主轴 同时动作 切削吗? 你试着在g54g0x0y0z100z2=100后一行添加同步指令
 是  synchro 然后跟转速 试试看 要是可以的话 请回忒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支持!现在是想让两主轴同时进行切削,但问题是让两轴同时在三个坐标系中(X,Y,Z数值在变化)进行切削,我们用的是将两轴联动,同步指令是TRAILON,你说的synchro指令,能再说说吗?

网友A:
呵呵  当然可以?  我给你个程序 开头 你看看   首先将两轴调同步
     程序为   g54 g0x0y0 z200z2=200f5000
                  synchro
                  s8000m03
                    x, ym~~~~
               就是这样了 不许要在带x2=XXX  y2=xxx
                                                zxxx  z2=xxx
                   还要问你一下 是不是  一个龙门架
               如果能帮到你 我也高兴  我也有求人的地方 呵呵 不谢了

楼主:
我们是一个龙门架~!两个主轴S1,S2,给个程序你帮着看看:
TRAILON(Y2,Y1)
TRAILON(Z2,Z1)  ;将两主轴联动
G54G90G00X1=100Y1=200Z1=300F600
X1=150Y2=250Z1=350   ;程序在这里出现警报,程序停止运行
请问你说的synchro,若用在上面的程序里,能解除警报吗?synchro与TRAILON有什么区别?
你给的程序里为什么没有X1,Z1?
呵呵,再次谢谢你了~~!

网友A:
带那个synchro 旧不用 带x2 y2  z2 了  只要 有 X  y  Z旧可以了 synchro 是两轴同步指令
  但你用你说的那个 可能必须多加一个 x2=  y2=  z2=  是吗  我用过 两主轴 龙门洗 和三主轴五坐标 龙门洗  都是840D系统  它们同命令都是synchro 我没用过 你说的trailon

网友A:
X1=150Y2=250Z1  这个 怎么不报警 郁闷   你x1 跟的是y2 不报警 才怪? 郁闷

楼主:
呵呵
不好意思,应该为Y1的,写错了,就是在Y1的话,程序也运行不了

我也是刚参加工作的~~

网友A:
哦 那你就照我我说的方法 看看 不要带什么x1 y1 了 你就直接 写上 x多少 y多少 z多少  直接带入我给你说的同步指令 试一下 主意 一定要在g54 x0 y0 z100 z2=100 f5000后面带 要不会 出事的  郁闷

网友A:
要不你加我QQ把 274891913 来得时候 请说清身份

网友B(2013-03-10):
很详细,很全,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我公司专业滚珠丝杆,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和贵公司合作。。

SIGNATURE............................................................................................................................
滚珠丝杠|滚珠丝杆|滚珠螺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