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2):
我购买了中文教程,在教程44页介绍文本字体可以使用自定义字体,我把WINDOWS下的*.ttf文件拷贝到C:\PCSELCAD中,但是字体并不改变,请问字体需要什么格式的文件?

楼主:
已经搞定了

网友A:
详细说来听听,感觉用times roman字体的图纸最大的缺陷就是看起来不专业,也就是这个字体造成的。我在CAD中的图纸都是 “工程字”
先谢谢了

网友B:
楼上的哪位,能把你使用自定义字体的方法说出来吗?先谢谢你了!大家也会感谢你的!

网友C(2007-05-13):
楼主不厚道,小心触电哦.

网友A(2007-06-12):
在pcs安装目录中用记事本修改pcscad.ini文件(请注意提前备份好这个文件, 以免出问题)
找到并修改下面的字符:

[TextFonts]
FontNo0=PCschematic
FontNo1=仿宋_GB2312
FontNo2=华文仿宋
FontNo3=Arial Narrow

上面是我修改以后的, 宋体是国标首选字体, 但是, 宋体没用仿宋看起来舒服

网友A:
另外, 请教大家怎样该默认字体, 我的符号名, 功能, 参考等字体都是times new roman, 想改为PCschematic
PCschematic这个字体显示的英文还是非常好的, 唯一的缺点是无法显示unicode.
谢谢, 盼有经验的朋友回答.

网友D:
按speaker朋友的方法,我已实现了全部字体都默认使用宋体。把默认的字体换成你想要的字体即可。

网友A(2007-07-16):
引用 网友D:
按speaker朋友的方法,我已实现了全部字体都默认使用宋体。把默认的字体换成你想要的字体即可。
能述说怎么改的默认字体吗?

网友D:
把  FontNo15=Times New Roman
修改成  FontNo15=宋体
即可。其它不需要改动。这样即可以全部默认用宋体了。
在版本7与8中均可以。

网友E(2008-01-29):
这么好的贴子咋没人回呢?太没良心了!!!
我已经改了
FontNo1=仿宋_GB2312
FontNo15=宋体
这觉得这两种字体都很有用。:D

网友F(2008-11-30):
能详细介绍自定义字体的过程吗?

网友G(2014-05-16):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默认字体中文都不能显示?必须重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