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2):
把F940里原来的画面上载到计算机里,总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屏上的主菜单调用键不小心被我关掉了,不知道可以用什么方法打开?

网友A:
是触摸屏,怎么关的怎么打开.我没看到事物,说的有笼统,怎么才能回答

网友B:
屏上的主菜单调用键只能在四个角上,试一下就知道是哪个了;

网友C:
用手指同时按住四个角应该就可以呼出的

网友D:
左上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