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6-03-03):
小弟想完成如下的电气动作:
     时间控制电机停止。在电机累计运行200小时后,命令电机停止工作。控制时间可调,并在复位(重设时间)后可开机运行。
     我手上有拨码器,但其他资料没有。不知哪位刻指点一二,做一个修改,已完成要求。
    有一种时控开关(听说过),但没用过,并且那东西相对价格比较高,如果哪位仁兄可建议一种物美价廉的也可以。
    小问题,见笑~~~~

网友A:
买一个数显定时器,很简单就可以搞定的

楼主:
谢过楼上的朋友关注,老板一心降成本,能少花钱就少花,能不花钱就不花钱,可手头有的东西,又看不出个道道儿来~~~
那数显的定时器大概不少钱,哪里的质量还不错些??
其他朋友有好办法也给想想辙呀~~

网友B:
用一个高级一点的数显定时器就行了,这是一个比较简单扼要的问题!用西门子的吧!要不然拿一个二手的PLC也不错呀!运行200小时再停机这样的设备好像实用性不是很强!

楼主:
设备很简单,是继电器控制的,实际上想用这个时控开关控制压缩机(串到控制压缩机的继电器线圈上),因为压缩机工作一定时间后要加润滑油,此开关作为保护压缩机的一个条件,时间最好是可以设定(手动),如100,200.....500小时等等,计时是要累计的,要是用西门子s7-200的话,用以特殊时间继电器就行了,可现在不是这样...

网友C:
微电脑时控开关不到几十元一个

网友D:
用时间继电器也行呀,omron的有几百小时的呀,也不贵呀

网友E(2010-05-07):
上海卓一电子有限公司生产一种微电脑时空开关,我们厂的开水机上都用这种开关,可以用一个继电器过渡一下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