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低级问题

楼主(2006-03-03):
请问各位大侠,产品上显示:15A 250VAC AC-1
                                      12A 250VAC AC-3
AC-1和AC-3是分别表示单相电和三相电吗?

楼主:
怎么都没人告诉我啊?

网友A:
你这是什么产品。你总要说吧。

楼主:
电磁开关上面

网友B:
是单相的,AC3是三相的没错呀!

网友C:
3相线电压是220VAC你没见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相线电压是220VAC你没见过吗?

见过三相36VAC的使用在纺织输沙器上的

网友E:
15A 250VAC , 12A 250VAC表示单相电流、电压
AC-1 表示交流,类别AC-1,用于无感或微感负载,电阻炉
AC-3 表示交流,类别AC-3,用于鼠笼电机的启动、分断

这表明AC-3比AC-1开关能承载更大启动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5A 250VAC , 12A 250VAC表示单相电流、电压
AC-1 表示交流,类别AC-1,用于无感或微感负载,电阻炉
AC-3 表示交流,类别AC-3,用于鼠笼电机的启动、分断

这表明AC-3比AC-1开关能承载更大启动电流

网友G:
同意9楼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相线电压是220VAC你没见过吗?

见过三相36VAC的使用在纺织输沙器上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5A 250VAC , 12A 250VAC表示单相电流、电压
AC-1 表示交流,类别AC-1,用于无感或微感负载,电阻炉
AC-3 表示交流,类别AC-3,用于鼠笼电机的启动、分断

这表明AC-3比AC-1开关能承载更大启动电流

[/quote

同意

网友I:
同意8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