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3):
压力传感器传出的信号有偏差,求原因有那几个方面???
请大家帮忙给说说,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什么形式的传感器, 安装方式有问题么.
一般销轴式安装有安装角度要求.
另外信号是什么输出方式, 带放大器么,电流型还是电压型
电压型的话跟传输距离有关,跟中断接点也有关,一般会有衰减.
如果这些都符合手册要求, 那么传输电缆是否有EMC问题?做好屏蔽了么?
接受信号的模块设置正确么? 另外,嘻嘻,选型没有出问题吧,估计不会吧.

网友B:
二楼大哥说的都比较专业了,我要讲的和他也差不多呀!我估计你用的肯定是电流信号输出的是用在温控方面的吧!我试过多数情况下是屏蔽和其它电子信号干扰导致的,你检查一下电源和屏蔽线的接线情况吧!

网友C:
哈哈,都是高人啊

网友D:
一。工作电源的不稳定、干扰
二。传感器自身工作原理的飘移:温度环境影响,时效性影响
三。传感器个体品质的影响
四。信号传递的干扰影响
五。接收设备的误差

网友E:
同意五楼大哥所说。

网友F:
压力传感器传出的信号有偏差,问题有多种原因。压力变送器在计量室要与显示表连接校验后,安装在现场应用的偏差:1、压力 安装方式有问题,引压管的位置,2、屏蔽和其它电子信号干扰导致,3、传感器自身受温度环境影响,4、传感器个体元器件品质的影响不能长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