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3):
仪表通过232口能成功和计算机通讯,但是换422口就不能实现,百试不得其解,请大虾提点!小女谢过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请了解的大哥赐教!!!

网友B:
如果换422口,需要转换器,恩。。。就简单回答一下吧

楼主:
就是把232转422口的转化器接在计算机的232口上的呀

楼主:
我知道了,终端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