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3):
大家好!!本人在PID控制方面还有一点不太理解,希望哪位大哥帮助一下 谢谢了。问题是这样的。PID控制我们都学过,比例控制 积分控制  比例积分控制  我已经搞明白。 比例控制就是把偏差输入放大,这样缩短了控制时间 响应非常快,当然了带来了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产生超调。积分控制的最大优势是消除偏差 ,可以使系统在理想的情况下最后实现零偏差。比例积分控制可以使系统既能较快的响应,又能最后实现0偏差。但下面的问题就来了  那就是微分控制,当然了我们光谈微分控制 这在工程控制上是不现实的,但我在这里只是想明白微分控制到底是怎么一个原理,我们说积分控制,举个例子 手去取书的过程,手没到书的位置前  手是一直向书的位置移动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积分的过程,因为手去取书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中间不能有断点,而积分正好适应了这个要求。 而微分从数学原理上说就是一个极小单位内的变化,但这在控制上又会有什么作用,它到底是如何来影响系统的,会对系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哪位大哥知道,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方面我也搞得不是很明白,帮不了你的忙了!但是我们搞现场维护的电气维修工程人员我认为没有必要去钻牛角尖,除非你是一名设计师!听我的忠言吧!把你公司的电气图纸弄清弄懂就得了。

网友B:
微分是超前,典型的应用是温控过程。

网友C:
不可能存在纯粹的微分环节,可以这样来看吧:Kd*s/(Ks+1),K取一个很小的值即可。

其作用主要是:对产生的突然变化起作用,来减小这种变化;另外可以给系统提供阻尼,

改善系统的稳定性,但同时放大了高频噪声。

网友D:
楼上的对!

网友E:
微分是根据偏差变化速度进行调节的,即使偏差很小只要出现变化趋势,马上就有调节作用输出,故微分有超前调节之称.在温度成分等之后较大的系统中往往引入微分作用

网友F:
主要是应用于滞后比较大的系统,但是这里的滞后不是纯滞后

网友G:
看来论坛上还有真家伙,以后要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H(2006-04-18):
在《电气时代》2006,2.3期有关于PID控制的文章,你看看吧,可能有启示!!!!!!!

网友I:
怎么“不可能存在纯粹的微分环节”
“不可能存在纯粹的微分环节,可以这样来看吧:Kd*s/(Ks+1),K取一个很小的值即可”
微分就是变化曲线的斜率,与k的取值没关系,你去的再小这种变化的趋势也是存在的,因为微分是偏差/时间,当时间无限小的时候你只注意了偏差很小接近0,实际上时间也接近零。零/零 结果就要看曲线的方程了,但肯定存在。

所说的不存在,只是计算机的离散处理不能实现而已

网友J:
楼主关于比例和积分作用看法有误,请去找本自控书籍来读。

网友K(2006-05-19):
引用 网友E:
微分是根据偏差变化速度进行调节的,即使偏差很小只要出现变化趋势,马上就有调节作用输出,故微分有超前调节之称.在温度成分等之后较大的系统中往往引入微分作用
   举例说:温度调节时,测量值高于给定值,这时控制输出在减小,如果测量值也开始减小(高于给定),PI调节会继续减少输出,微分会增加输出,增加的幅度取决于测量值的变化率和D值。说起来麻烦,拿块表接上热电偶,用手握着,一试就知道。

网友L:
给你介绍个口诀:自己体会下.
    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M(2006-06-18):
感谢楼上滴宝贵经验~~~

网友N:
微分控制可以减小超调量,克服振荡,使系统的稳定性提高,同时加快系统的动态响应速度,减小调整时间,从而改善系统的动态性能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网友N:
微分控制可以减小超调量,克服振荡,使系统的稳定性提高,同时加快系统的动态响应速度,减小调整时间,从而改善系统的动态性能.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