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6-03-03):
大家好啊
我有个问题向专家求教
我有个西门子212的PLC我想把它和PC机连接但是怎么都通讯不上请问 是怎么会事情啊
我的波特率是9600,11bit,地址是0,PLC的是2,PLC的波特率也是9600.用pc/pii协议.

网友A: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是不是你的通讯线有问题呀!我以前试过,你的地址和PLC的波特率都没有问题呀!再仔细查一下嘛!

网友B:
换个地址试一下;
不行的话可能是电缆或PLC通讯口有问题;

网友C:
3+,8-.重新做根通讯线

网友D(2006-08-19):
我的也是,但是已经确定设置和通讯线没问题,那是怎么回事呢?换个PLC就可以了,是不是PLC有问题了啊?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可能PLC的通信口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