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

楼主(2006-03-03):
各位大哥、大姐:
  请问S7-300模拟量怎样编程?如传感器测量压力0-10MPa,输出4~20mA,当压力大于5MPa时发出报警信号。梯形图怎么编?另外,模拟量与数字量怎样关系?谢谢!

网友A:
我不知道,不然也可以告诉你

网友B:
大哥:用0-10MPA的压力关系对换算成4-20MA的电流信号就得了,但是我没有试过因为我学习的是S7-200PLC,4MA时为0MPA压力,20MA时为10MPA压力。

网友C:
4~20ma 对应于0~27648
你只要比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