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位控制

楼主(2006-03-03):
各位老兄:
     大家好,我公司想要这么样的一个液位计(用于污水池,呈碱性):带有高低报,当超过某液位时启动泵往外排水;低于一液位时停止该泵。
     请大家推荐相关液位计的规格型号(生产厂家)以及价位。

网友A:
omron有,很简单

网友B:
用电缆浮球液位开关即可,便宜的几十块钱,好一点的的也就是一两百元就OK了。一般在污水处理项目用得比较广泛。

网友C:
楼上说的对。用电缆浮球液位开关即可,在一般在污水处理项目用得比较广泛。

网友D(2006-06-20):
引用 网友B:
用电缆浮球液位开关即可,便宜的几十块钱,好一点的的也就是一两百元就OK了。一般在污水处理项目用得比较广泛。

网友E:
大家能这样选型吗
几十块钱用电缆浮球液位开关就能办的事,难道非得用自己公司的产品?能用静压式吗?花费几百元都是浪费,真的5年免维护吗?希望能让用户来说,能用到5年吗???

网友F:
可以使用电缆式的浮球开关也称为投入式液位开关,有5m,15m,20m.一般此类产品用于深井中,两个报警点就得用两个,后接继电器来实现开泵停泵.

网友G:
到这个上看看吧!http://www.gkcity.com/有产品直接报价和产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