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3):
最近我们公司买了两套S7-200的控制系统,cpu为s7-224的,监控软件是用VB编写的,通讯是用RS-485,现在其中一套用了两个月一直没有死机,二另外一套经常死机,期间我把电脑更换了一台,通讯卡和通讯线还是原来的,更换之后大概五天左右没有死机,但之后又频繁死机,跟原来一样的了,现求助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A:
程序问题,大哥!没有编写好!我们公司就试过后来又改写以后才行!

网友B:
本人浅见,说错了不要见怪!!
主要问题出在通讯接口上!
一、通讯接口程序设计不合理,可能导致频繁死机
二、通讯接口线上或符近是否有信号干扰,是否单端接地,接地阻值是否符合要求。
三、程序是否在内存设计时临时数据太多,也会死机
应主要在通讯硬件接口或通讯程序设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