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3):
我实在是个新手,都不好意思提这样的问题,但是为了学习知识,请大侠帮帮我。
我安装STEP7-MicroWIN_V32的时候总是在25%的时候不动了,怎么也安装不了,我不明白是不是安装这个软件之前需要安装其他的软件啊?请各位大侠给小弟指个明路,怎么正确安装这个软件,谢谢。
如果能安装明白了,也许我就要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工控了,哈哈

网友A:
我在安装的时候,没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非常顺利的按照提示安装下来的.帮你查了一下书,V3.2的软件安装条件是:可以在微软的下列操作系统中安装:
1:WIN95
2:WIN98,2ND EDITION:
3:WINNT,VERSION4.0,SP6
4:WINME EDITION
5:WIN2000,SP2
6:WINXP HOME(STEP7-MicroWIN_V32   SP3以上)
7:WINXP PROFESSIONAL(STEP7-MicroWIN_V32   SP3以上)
硬件要求:
任何能够运行上述操作系统的PC或PG(编程器)
100M硬盘空间
WINDOWS系统支持鼠标
推荐使用最小屏幕分辨率1024*768.小字体

网友A:
给你一个连接:http://www.gkzl.com/index.php?s=cb7212c2555cdec75a913e2fa373e99c&showtopic=200
西门子S7-200最新编程软件下载
MicroWin4.0SP3
注意:这个软件我虽然下载了,但是我并没有安装,所以不能确定是否能用,如过你的电脑实在不能安装V3.2,可以尝试一下.
祝你好运!
哦,对了,如果能使用,别忘记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B:
管比其他所有程序

网友C:
在别的电脑上试一下,如果没问题,证明,你计算机有问题,否则换一个软件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我根据大家的指示,我已经顺利装上了,呵呵
wangtaotao你推荐的那个能装,我就是装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