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有问

楼主(2006-03-03):
变频器只能控制4极电机吗?我要一台每分钟转速120转的电机,如果用4极电机,工作频率要低于5HZ,能不能用6极或更高极对数的电机

网友A:
变频器可以控制各种极数的电机。

120rpm采用变速箱更好,可以将电机的功率降下来。而不是增加电机的极数来解决,很不经济。

网友B:
变频器是根据四级电机设计的,但适用各种级数的电机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老板不愿用变速箱,成本太高.三台电机降速2K搞定,恐怕只有用变频吧,有没有更好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