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常用技术术语

楼主(2006-03-04):
电压——两点间的电位差。
电位——电场力把点电荷由一点移动到无穷远所做的功。
电动势——其它能量转换为电能的一个度量。
电流——电荷的定向移动。
防爆——正常工作或故障状态下所产生的电火花能量不能引起爆炸性混合物爆炸。
隔爆——电气触点所产生的电火花能引起壳内的爆炸性混合物爆炸,而不能引起壳外的爆炸性混合物爆炸。要求隔爆壳具有布耐爆性和不传爆性。
过压——供电电压超过设备的额定电压,一般不超过+10%。(输电线路5%变压器等电感5%。)
欠压——供电电压低于设备的额定电压,一般不超过-10%。
短路——不等电位的导体在电气上的短接。
整流——交流变直流。整定波形。
逆变——直流变交流。单向变双向。(零点的取位不同,即参考点的取位不同。)
内部过电压——由于操作(断电或送电)由于线路中蓄能元件能量的释放所造成的过压。
外部过电压——由于空气对流摩擦所产生的电气雷云对电气设备的放电现象。它分感应雷和直击雷。避雷针保护直击雷,避雷器保护感应雷,避雷线和避雷带保护所有的大气过电压。
三大保护——接地保护、漏电保护、过流保护。
接地——设备不带电的外壳、构架等与接地极的联接。防雷接地一般规定电阻不大于4Ω。
过流——大于额定电流。
漏电——系统的绝缘电阻低于规定电阻值。如:1140V不低于22K。660V不低于11K。380V不低于3.5K。
过载——长时间大于额定电流。
工作接地——因工作需要而使电气设备的某点与接地极的联接。如:变压器的中性点。
保护接地——对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的供电系统,电气设备的外壳与接地极的联接。
保护接零——对变压器中性点系统的接地的供电系统,电气设备的外壳与零线的连接。
重复接地——因工作需要而使电气设备的某点与接地的再次与接地极的联接。如零线的接口处。
鸡爪子——电气设备的临时供电线路,供电结束后不拆除,而在电气设备外壳处剪断,并留有一定的长度。
羊尾巴——鸡爪子在两个以上。
继电器——受主令设备控制的小功率中间执行电气元件。
接触器——受继电器控制的大功率终端执行电气元件,它的带电是某种控制的终端。
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的区别:铁芯不一样;线圈匝数不一样;使用电压性质不一样;线圈直径不一样;声音大小不一样(直流工作时声音小无噪声)。
主令电气——受人直接接触控制的电气始端。
数字电路——信号断续变化。由一种状态变化为另一种状态。
模拟电路——信号连续变化。
功率因数——cosφ 单相交流电中p=uicosφ直流电路中P=UI电压电流同相位。交流电中电压电流是变化的,随着负载的不同电压电流之间的相位不同,功率是负载将电能转换为其它能量的一个度量。纯电阻电路的功率把电能转换为热能或其它能量,如灯泡转换为光能。定义为视在功率用VA表示。cosφ表示消耗功率(暂时消耗)与视在功率(转换为其它能量的功率)之比。也就是说表示电压与电流乘积中有百分之几是有功功率,这就是功率因数cosφ。电动机中感抗阻是串联的,cosφ用电阻电压相对于电源电压的比例来表示。电动机的负载若增大,电阻值就增大,(同样的电机绕组,电流大相对来讲线径小,温度高则电阻大)cosφ接近于1。消耗的电能多转换为其它能量就多。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效率高。功率因数高效率必然高。

网友A:
鸡爪子——电气设备的临时供电线路,供电结束后不拆除,而在电气设备外壳处剪断,并留有一定的长度。
羊尾巴——鸡爪子在两个以上。
没有听说过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