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4):
大家帮忙一吓好吗!我有个很简单的问题,我听别人说在家里接个电容可以使电表走得慢一点!如果是的话应该如何选择呢!是220V电来.

网友A:
“我听人地讲系屋企接个电容会用少一D电“
老兄,很多人看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B:
假的,这种是几年前的骗人的把戏,电表加个电容电表就转的慢,在大学中有这个实验来验证的

网友C:
必须把电容接在电表的进出火线上,等于偷电。

网友A:
电容要合适————感抗、容抗能够抵消,否则可能你的电表走得更快了。小心哟

网友D:
假的,这种是几年前的骗人的把戏,电表加个电容电表就转的慢?
有功功率能减小?

网友E:
加个合适的电容可以提高功率因数,这个大家都知到啊,当然电表跑得慢了。
国家提倡节约能源,这与偷电是两个概念!
当然这的根据家庭的电器的情况来看节能大小。

楼主:
多谢上面的大虾.

网友A:
楼主,I服了YOU半夜零点来这上面逛,
是不是值夜班上网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加个合适的电容可以提高功率因数,这个大家都知到啊,当然电表跑得慢了。
国家提倡节约能源,这与偷电是两个概念!
当然这的根据家庭的电器的情况来看节能大小。
提高功率因数,这个大家都知到啊,当然电表跑得慢了.
---绝对伟大的发现!一般电表是不计量无功的吧?

网友C:
高科技老鼠药必须涂在老鼠嘴里.
电容节电也是一样,必须接在电表的进出火线上电。
电容可以减少一点线损.节电量微不足道.

网友F:
现在都还有卖的在市场上10元一个,插上去就行了的

网友G:
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拆开,自己拆掉几全线圈,再调一下距离就ok了!包准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加个合适的电容可以提高功率因数,这个大家都知到啊,当然电表跑得慢了。
 国家提倡节约能源,这与偷电是两个概念!
 当然这的根据家庭的电器的情况来看节能大小。
提高功率因数,这个大家都知到啊,当然电表跑得慢了.
---绝对伟大的发现!一般电表是不计量无功的吧?
绝对不省电!但是能提高供电公司的变压器利用率,供电公司能见到利润,而用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加个合适的电容可以提高功率因数,这个大家都知到啊,当然电表跑得慢了。
 国家提倡节约能源,这与偷电是两个概念!
 当然这的根据家庭的电器的情况来看节能大小。
提高功率因数,这个大家都知到啊,当然电表跑得慢了.
---绝对伟大的发现!一般电表是不计量无功的吧?
高科技老鼠药必须涂在老鼠嘴里.
电容节电也是一样,必须接在电表的进出火线上电。
电容可以减少一点线损.节电量微不足道.
人依德兴  业随信旺-----德兴环保

根据家庭用情况,加个合适的电容是可以提高功率因数的。
功率因数的提高有功功率不减少?、、、?“”
由cosφ提高到cosφ1,因为P=UIcosφ,负荷电流I与cosφ成反比,又由于P=I2R,线路的有功损失与电流I的平方成正比。当cosφ升高,负荷电流I降低,即电流I降低,线路有功损耗就成倍降低。

什么事情到了你的嘴里就变了味,什么叫“节电微不足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加个合适的电容可以提高功率因数,这个大家都知到啊,当然电表跑得慢了。
  国家提倡节约能源,这与偷电是两个概念!
  当然这的根据家庭的电器的情况来看节能大小。

 提高功率因数,这个大家都知到啊,当然电表跑得慢了.
 ---绝对伟大的发现!一般电表是不计量无功的吧?
高科技老鼠药必须涂在老鼠嘴里.
电容节电也是一样,必须接在电表的进出火线上电。
电容可以减少一点线损.节电量微不足道.
人依德兴  业随信旺-----德兴环保

根据家庭用情况,加个合适的电容是可以提高功率因数的。
功率因数的提高有功功率不减少?、、、?“”
由cosφ提高到cosφ1,因为P=UIcosφ,负荷电流I与cosφ成反比,又由于P=I2R,线路的有功损失与电流I的平方成正比。当cosφ升高,负荷电流I降低,即电流I降低,线路有功损耗就成倍降低。

什么事情到了你的嘴里就变了味,什么叫“节电微不足道”。?

网友I:
先学学交流电的概念吧,什么叫有功功率,什么叫无功功率

网友E:
楼上的,你搞会了马?明白了再说

网友J(2006-05-12):
闹热,当提高cos*时,有功UIcos*反而变大了,无功sin*却变小了。
如此,你说是节电吗?

网友H:
我有个问题:家用电表是视在功率电表还是纯有功电表?

网友K:
继续讨论...

网友L:
那肯定是有功电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L:
那肯定是有功电表的
那接电容会省电吗?无功电流减小对家用电表没影响吧?

网友M:
笑死人拉!

网友N:
想省电的目的,不就是省钱吗?

告诉你一个方法 决对省钱

不用电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O(2007-05-13):
如果你家用的是电子式电度表,你可以接上一个电容柜内用的电容
10----15Kvar的试试!但电表是不是在飞快的转??

网友P(2007-06-24):
电容量的大小要根据用电负荷和家用电器类型来确定,同时也不能全天挂地电路上,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而增加电量消耗.因此要算一下家用感性负荷量,适量装一个可插拔的电容器,根据情况确定是否接入补偿电容.

网友Q:
电表显示的要是视在功率的话,用电量当然少了,要是有功功率的话,加个电容没有必要吧 ,没有效果啊!   加电容的无功功率补偿是减小无功功率,有功功率应该不变或变化小吧,但不管怎么说加合适的电容补偿对电力系统是有好处的,至少节约变压器的电容容量!
有错误别笑我啊!我是大四的学生,还没毕业呢!

网友R(2007-09-07):
哎!笑死人了!救命啊!!!!!!!!!!!!!!

网友S:
提高了功率因数,据P=UIcos,可以使电气设备实现同等功率降低电流,也就是说可以减少无功和视在功率,但不能减少有功.

网友S:
引用 网友J:
闹热,当提高cos*时,有功UIcos*反而变大了,无功sin*却变小了。
如此,你说是节电吗?
有功也不变大呀,乖乖,说到哪里去了呢

网友S:
引用17楼...........根据家庭用情况,加个合适的电容是可以提高功率因数的。
功率因数的提高有功功率不减少?、、、?“”
由cosφ提高到cosφ1,因为P=UIcosφ,负荷电流I与cosφ成反比,又由于P=I2R,线路的有功损失与电流I的平方成正比。当cosφ升高,负荷电流I降低,即电流I降低,线路有功损耗就成倍降低。

这样分析是对的,降低了线损.也就是说加个电容省电...电表跑慢,并不是有功和无功的问题,是因为减少了损耗.....线损的问题.....

网友R:
一帮胡扯蛋!

网友T:
首先学习电容用来减少无功损耗的原理后,再来看该问题是否值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