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4):
压力变送器并无采样,但上位机却有流量显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另请教如何采用软件校验压力变送器?压力校验怎仪如何与变送器连接(连接示意图)?

急切!!谢谢!!

网友A:
1查看安全栅是否正常.在系统中进行小信号切除.
2用通讯器
3什么压力校验仪?

网友B:
用压力校验台。在压力校验台上有砝码来比对测量值,压力变送器拧上压力校验台,接上显示仪表或接上计算机采集卡,上位机就看到数字。

网友C:
你说的问题怎么没看到过呀,一般还是非常准的,即使有误差,也不会太大的,只是遇到过一次,原因后来查出来是静电原因,加了绝缘就好了。
变送器安装一定要与所测系统绝缘或接地,否则偏差很大甚至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