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困惑

楼主(2006-03-04):
各位高手,有没有人使用过OMRON的R88M系列3相220V交流伺服电机,我公司有条线上用的电动机就是此类型,可能是厂家选型的原因,经常转不动,控制器是OMRON的R88D的,现在想把它修好,总是不成功,可以肯定的是线圈没有问题,无论怎样拆装都不成,当然转子的失磁问题我也考虑过,也可以排除,因为以前在另外的地方我也拆过,已经尽力注意了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定子和转子的间隙这一类问题.有没有高手告诉我安装或检测此类问题的技巧.本人感谢万分!!!!!!!!!!!

网友A:
跟你的供應商索取OMRON伺服馬達容量計算軟體計算一下,這軟體有多組裝結構的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