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4):
我买了个485BD,又在电脑城买了个232转485的转换器,回来接好线用下世纪星组态软件做了个画面试验却不能控制。我的连线方法是:485BD端SDB与RDB短接然后接转换器的D-,485BD端SDA与RDA短接然后接转换器的D+,RDA与RDB接一330电阻,不行;D+与D-互换也不行;去掉电阻也不行。PLC串口和世纪星串口都设好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另做了个画面用编程口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A:
我也在准备做这个,请教一下你用三菱PLC什么协议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