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4):
做风机控制用,一拖二,风机是30KW,最好是能带CAN接口的,我查了很多都没有,大多只有RS485,要不就只能用转换卡了,请高手推荐一下好吗,谢谢!在线等啊

网友A:
目前带CAN接口的变频器很少,即使有价格也比较高。就用转换卡好了。我公司是变频器生产厂家,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mfm2000@163.com

网友B:
您好:我是福州福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我为您提供施耐德产品(水泵、风机专用型)MICROMASTER 430。它7.5-250KW(30也在内)380V-480V具有优化的操作面板OP可以实现手动和自动切换,用于特定控制功能的软件以及优化的运行效率.
控制1,线性V/f 2,多点设定的V/F控制特性(可编成的V/F)3.FCC
内置的PID控制器
输入6个数字.2个模拟输入.1个用于电动机保护的PTC/KTY
输出2个2个模拟输出,3个继点器输出
与自动化系统的接口 SIMATIC S7-200,SIMATIC S7-300/400(TIA)或 SIMOTION 自动化系统的理想配置
以上只为您提供参考(不好意思,意见不够好,还有好多缺陷,请您多多指教)
如有其他的需要请打我电话:0591-28482440 小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