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4):
我的使用的光电编码器接到CPM2A上作为高数计数器的输入,一个A相不能输出,另一个B相不能输出。求问这是什么原因?是否光电编码器出问题了,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模式是不是选相位差模式,还有如果是编码器开集电级的话,注意公共端的电源有没接错(24v?,5v?)

网友B(2006-04-09):
分析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