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4):
我有一个问题,计算机控制变频器.用串口精灵发00EE11388EF(50HZ)给变频器没响应,三菱的变频器全双工通讯.应用转换器把RS232转为RS485,我的接线方法是把插针3)RDA和插针5)SDA短接,把插针4)SDB和插针6)RDB短接变成两根线,没接地线SG.短接后的接头焊在2和4号插针上了,然后接在转换器上.这样做可以不?

  是不是的先手动设置变频器的传输速率,站号,有无校验位等,以使它与程序中设置的相同?请介绍以下串口通讯时应注意的问题,在此不胜感激!

楼主:
怎麽没有人回答

网友A:
00EE11388EF是错误的,你仔细看通讯协议

网友B(2006-06-01):
狗  答的真简单  加CHR(5)   加 CHR(13)   也没成功  何解

网友C(2007-05-12):
SDA和RDA,SDB和RDB相接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