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4):
有一台55KW的他励直流电机,铭牌上标注励磁电压180V,励磁电流8.3A,我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为8.5欧姆,这正常吗?怎样粗略计算励磁线圈电阻?

网友A:
和同型号的比较一下吧,8.5应该差不多。励磁线圈电阻理论说越小越好他是与发热有关,是额外损耗

楼主:
电机修了以后励磁电阻在冷态约17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