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4):
研华工控机的电子盘是不是可以用一般的硬盘代替,可以代替的话应该怎么做??/???十万火急,在线等候

网友A:
如果是DOM的话可以用IDE硬盘代替,如果是DOC,就不行了,还得用DOC。另外,610是机箱的型号,我用的研华610最早是286。
研华的电源超滥,研华的整机还没有我们自己用兼容机主板装的“工控机”可靠。可以买研华的机箱,做工还可以。

网友B(2006-12-11):
买研华的机箱划不来,研祥的划的来,研华的主板,还是不错的,稳定性不错,只是性价比不高啊,但是它的行业知名度比较高,所以买的人还是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