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4):
我安装在win2003时,说只能安装在winxp pro下.
在winxp pro下,一开始安装,就教我重新启动系统,启动后,在安装还是这样
里面有个s7文件夹,下面还有个disk1文件夹,我单独安装出现以下警告:

不满足成功安装所需的要求.
必须满足以下要求才能在你的计算机上成功安装STEP7 Chinese.
计算机中的某些数据将在下次重启计算机时被删除.
重新安装软件将可能导致错误.
重新启动计算机.
然后再次启动安装程序。

网上有安装方法,改语言区域,我都试过不行。
有那位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安装的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s7-5.3中文版s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