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行家指点

楼主(2006-03-05):
刚刚参加工作,就接到任务,把一台22Kw的阿尔法变频器改造成一台电源稳压器,负载是绞车电机。现场电压偶尔在AC360V~420V之间波动,要求工频和出现波动时,必须稳压380V输出。

由于我以前也没接触过变频器,在匆匆看过说明书后,仿照恒压供水的原理,我采用了串极控制。变频器的输出端进行电压取样,输入到电压变送器,传感器的4~20mA信号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频率给定选择内置的PI调节器,反作用。用连接的电位器设定DC 0~5V给定值。

最后简单调试,竟然可以了。外部电压在规定范围内波动时,变频器始终输出380V,无波动时正常输出。现在安装到现场运行已经快一年了,没出现问题。

改造过程中,我发现电压变送器有三路输入信号,分别对应三相电压,我考虑到实际情况很难出现三相平衡,故我直采集了一相电压信号。

现在,马上就要改造第二台了,如果我上面的做法有哪里需要改进,请各位予以指导,以便在这次中改进。

我的邮箱:zxtpp@sina.com

补充:
恒压供水是通过压力变送器检测输出端压力,通过电信号反馈给变频器,利用PI的反作用,改变频率,实现电压调节,达到调节电机转速。当压力增大时,电信号增大,负反馈给变频器后,频率降低,输出电压下降,泵的转速降低,出水量减小。

同样的道理:首先,我让变频器按照工频输出,即输入=输出。接下来在变频器的电压输出端连接电压变送器,把检测的电压信号反馈给变频器,当输出电压出现升高时(即输入电压升高),反馈电信号增大,PI的反作用下,变频器频率下降,电压也就降下来了。

我只能说的这样了,在不清楚的,我把变频器的pdf说明书给他。
电压变送器我采用的是德国杰目测(GMC)和北京柏艾斯的

网友A:
没太看明白,好像是说,你做了一个稳压电源的自动调节系统。

但是仿照恒压供水的原理,采用了串极控制。是怎么回事?变频器的输出端进行电压取样,输入到电压传感器?又是怎么回事?变频器调节的频率,怎么实现稳压调节呢?

在细说一说。

网友B:
我觉得如果变频器没问题,根本就不用这样调解,你把变频器的输出设成50Hz,它本身就应该能稳压稳频了。就是说电源电压的波动(一定范围内)和电源频率的波动(一定范围内)都不会影响到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和频率。变频器用V/F方式即可。

网友C:
楼主能保证工频输出么?

楼主:
2楼的朋友,看了你的恢复后,我又把变频器的说明书找出来看了看。

如你所说,变频器确实有一个输出电压自动调整功能,但是,只有在电压高于设定值380V时,利用设定的50Hz才能保持正常输出;而电压低于设定值380V时,因为频率输入频率仍为50Hz,输出电压只能跟随输出,依然还是降低。

这个功能当初我试过,不行!

网友D:
这样也行啊,想过但要自己赶机会做一个试试在说!

网友E:
阿尔法的变频器很差的,我只用来做一些最简单的抽风机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