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5):
为什么电流互感器实测的二次电流与通过一次电流计算的二次电流不相等?

短接CT出口测量二次电流正常,当接上电缆(约100米)后测量(CT 为200/5一次电流为36A 二次电流实测量值为0.66A)

电流互感器用标准CT效验合格
各接头接触良好

请问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A:
互感器有10%的误差,你的还在正常范围内,如果你测量的一次电流用的是钳型表,那钳型表的误差更大,所以说你测量的一次电流和二次电流就会有很大的误差。

楼主:
但这样电流表的指示不准怎么办?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总不把电流表上的刻度重新标记一下吗?

网友B:
还要考虑CT二次连接线是否符合规范、及CT线输送长度

网友C:
互感器有10%的误差

网友D:
从楼上的描述可知,单独进行CT变比试验时,变比正确,但带上100m电缆后就发生了较大的误差,此时应测试带上电缆后的CT二次回路的总负载,若负载容量大于CT二次的额定容量侧会出现变比不准,二次电流偏小的情况。
还有,CT的10%误差是指在发生短路出现大电流情况下,CT出现饱和时应保证有10%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