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反电势

楼主(2006-03-05):
各位仁兄:
  谁能告诉我在调功情况下,怎样消除变压器的反电势,我的设备为加热设备,在到达温度后,由于故态继电器的通断调节,使变压器产生响声,我试着用阻容吸收但还是不行,不知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加热功率这么大呀?影响变压器了
你试过线整流再逆变调节吗
1)频率调制(PFM)

2)脉冲密度调制(PDM)

3)脉冲宽度调制(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