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 直流调速装置

楼主(2006-03-05):
我是搞自动化的,现有一个问题望大家不要见笑!!!!

我们平时所说的速度给定百分之多少,是以哪个量做为基础的百分比,比如我给定20%,那么它是以什么速度(RPM)转动的

系统原来P104设定的是默认值5000,难道就是5000*20%吗?不可能呀,这电机500KW的,电机基速为500转/分,弱磁为700转/分,请问参数又如何设定,特别是速度相关的参数.

请教前辈指教

网友A:
默认值5000改为500。

网友B:
仔细看说明书,书上有介绍的

网友C(2006-05-18):
活套扫描仪怎么参与调速?它的返回量是在改变装置的哪个参数?
希望高手能帮我

网友D:
如果你是用电压控制的
那你的给定值百分比就是以你的电压的百分数确定你的转速
如果是电流控制的
那给定值百分比就是以电流的百分数确定转速
详细参数见P700、P701

网友E:
跟测速反馈的设定也有关!

网友F:
这个问题可以直接咨询西门子的技术服务热线,寻求解决。

请认真地阅读使用说明书第七章《启动》,然后按照7.5的《启动步骤》操作即可。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怎么设置,在这里都有具体的描述。请看书。

网友G:
任工,你好,可有ABB DCS400  中文手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任工,你好,可有ABB DCS400  中文手册?
给北京的办事处打电话,可以得到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