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EM277

楼主(2006-03-05):
一台S7200 CPU224的PLC作数据采集,一个口做了自由口通讯,读取仪表的数据,还想接到上位机上,读取数据,我曾经见到过这样的配制,可不知道怎样实现的,现请教一下如下问题。

问题:如果S7200的通讯口不够的话,可以加块EM277,听说可以实现。不过本人愚昧,不知道加EM277后,从EM277上得到的S7200上的数据是怎样的,如S7200上的I0.0,那么在EM277读取之后又是如何呢,VB100有是怎么样,还请高手指点!!!

或者请前辈指点,如何使用S7200+EM277,如何配置EM277与S7200的连接

网友A:
EM277是连接到DP总线的通信接口模块

网友B:
程序会了吗?教教我?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