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推荐变频器

楼主(2006-03-05):
我做实验现在需要能量能能双向流动的交直交双PWM结构的变频器,想买一个,容量在5~10kw。听说国内还没有成熟的技术和产品,希望各位变频器行家给推荐一个国外的,尽量详细包括牌子、型号、功率等级、价格、哪个地方能买到。谢谢了!

网友A:
看不懂你的要求。

楼主:
可能我对变频器不太了解,说不清楚,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B:
可能你是要一台有能量反馈的变频器吧!

网友C:
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你可以看一下三垦的。

我的邮箱woodwu163@163.com

楼主:
就是电能能回馈到电网上,恒频恒压

网友D:
楼主做什么用?能透露一二吗?
回馈电网的、小功率的单元很少见,尤其是进口的,比如,西门子的一款,最小要37kW,ABB的最小要90kW呢。日本安川的有小的,但是也是原装的,很贵。
说说做什么用?其实,5-10kW的采用能耗制动时一样的,回馈电网省不了多少电,相反,投资却很大。

网友E:
用安川G7的可以,这一款本身是三电平的。比之SIEMENS,ABB的还是便宜。11KW以下内置刹车模块,外接放电电阻就可以了。如果用全四象限的,斑竹说的没错,很贵。

楼主:
[精]
7楼斑竹和8楼的哥们建议让我学了不少东西,还是我懂得太少了。
我这变频器主要是用在双馈发电机中(发电机用绕线式感应电机),接在转子上。在电机转速低于同步速时,由定子输出电能到电网,变频器主要在转子侧给电机转子励磁;高于同步速时,电机则在定子和转子同时输出电能,转子电能则通过变频器输出到电网上。两种情况下,要求变频器能让电能双向流动, 四象限控制,而且电压、频率可控。
这种变频器由两个 各有6个IGBT的变换器 组成,英文名为back-to-back PWM。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的功率比较大的,我主要是做实验,所以只需要小功率的。
谢谢两位楼上的指点,让我知道小功率的这种变频器很少且贵,我再去查查。

楼主:
斑竹太看得起我了,呵呵,还给我加精,嘻嘻,实在受之有愧。

网友D:
嘿嘿,重要的是发帖子,有质量的帖子。好吗?

楼主:
看来还是我自己回答问题了
据咨询北京卓越世纪电气公司:
安川的变频器功率能做得比较小,用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VS-G7(据说首次在通用变频器上采用世界领先技术的“三电平控制方式”)和通用矢量控制变频器VS-F7都可以
7.5kw的VS-F7是4915元,还要加上佳能电子的能量回馈单元7500元,总体大概要12500左右
11kw的VS-F7是6620元,还要加上佳能电子的能量回馈单元7500元,总体大概要14000左右
而用VS-G7的话,那就更贵了。